刀片温度降低

楼主(2024-06-25):
我们公司干式切削,刀片温度高,寿命低。有没有一种方式将刀片的温度快速传递到刀杆上?降低刀片温度,提高寿命。

网友:
刀什么尺寸.

网友:
加个气管,直接吹刀片不行吗,加工什么材质

网友:
中空刀杆通高压空气可以不

网友:
加工钢件多是干 切,只吹气降温,加水会加快刀具磨损看你公司肯不肯花钱,四台机,30KW的空压机才可以,一小时20-30度电

网友:
要看你加工什么材质的工件,为什么要干切,用的什么机床。知道这些信息才好综合分析

网友:
涡流管了解一下....
就是能耗,噪音有点大

网友:
选择具有高热传导率的涂层材料,可以进一步提高刀片到刀杆的热传递效率。

网友:
1、干切就是为了洁净嘛,有没有试过干净的压缩空气冷却
2、还有一种液氮冷却,如果冷却要求比较高可是买一罐试试
3、以前好像见过一种刀具有内部流道的一种,不过这个成本估计太高

网友:
加工材料,刀片材质型号,切削参数都没有,

网友:
刀片什么材质?工件什么材质,线速度多少?

楼主:
刀片是合金刀片,工件材质为灰铁,线速度能达到500m/min,干式加工。

网友:
刀杆的材质相对刀片来说硬度强度都比较低,如果刀杆长时间温度高会产生变型,影响刀片寿命和加工质量。在加工过程中大部分的热量是被铁屑带走,你可从如何来减小切削热来降低加工时产生的温度方面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