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断屑加工时,铁屑不断

楼主(2024-06-25):
车床断屑加工时,铁屑不断,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加大进给,编程时断退刀,磨断屑槽,45钢调质后再;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大进给,编程时断退刀,磨断屑槽,45钢调质后再;加工

不问余量,就加大进给,6啊

网友:
进给太小了,加大进给。要不就换个槽型的刀片

网友:
看你打马赛克的地方,这应该是锻坯,
一般锻造后都会经过调质的,先检查下毛坯硬度;
加工时可以在表面先多切几个槽,然后再车表面,这样经过槽时就会断屑
春哥说的那几个方法都可以试试
另外就是要根据你的零件材料,去选用适合的刀片和槽型,这个很重要

网友:
主要的方法,5楼已经说过了。
有些钢件比较软,不容易断屑。我曾经在钻孔的时候也遇到不断屑的问题。我让编程工程师在程序中加入刀具反转,能够甩掉一些缠绕在刀具上的长铁屑。

网友:
断屑槽的设计也是关键,前角大、刃宽小的刀片可能更适合断屑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