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注塑品都是怎么控制表面质量,成型尺寸的

楼主(2024-06-26):
最近做了一款pc注塑的花盆,能够组装拆分的。这个对尺寸要求比较严格了。

模具试模前期做了三四次调整,最后试模组装拆解都很顺利,试模就是注塑10件左右

然而,量产的货出了问题,组装很费劲。主要有两点:

1.产品注塑出来刚下机后套袋,拿出来组装,摩擦力很大,特别不干爽。类似两个干净的塑料板贴合在一起很难错动的感觉,光面,可能有带点静电,叠在一起错动,吱吱的响。

2.量产的组装偏紧,模具那边说,大环量产的尺寸会偏小。有点不理解,环偏小,其他件会不会也偏小,那对组装应该也不会有影响。这个尺寸偏小,是跟产品形状有关系吗?

关于1,拿出来晾晒一下,或者过一下水,或者空调房吹吹,这个注塑件表面就很干爽,达到这个效果,生产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2,已经改了产品组装的方式,避免多数件之间的紧配合。但是尺寸的变化会导致装配的松紧度,这个量产的尺寸,到底会不会变化。

网友:
塑料件生产一般24时内不会组装的,产品热胀冷缩,应力释放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期间尺寸会偏大,硬度低就会发粘,不光滑,如果组件,后续有可能会发展装配件之前变形,缝隙偏大或偏小,

网友(点评):
对,就是发粘。这个粘要命了。模具厂没有考虑公差,直接干出来。本来设计是撑紧的,撑大环,大环稍微小一点。有个外沿的尺寸,直接干到位了,模具没得改了,决定靠盆体咬住大环,新出来产品又粘,咬不到位。

网友(点评):
解决发粘的问题,只能是出来后晾着?

网友(点评):
模具做镜面处理,

网友:
这开模费用不少吧

网友(点评):
哎,一言难尽, 脑袋一热,五六个进去了。

网友A:
一个花盆,日晒雨淋的,为何需要分体呢?体积敏感,是为了发快递方便,防摔吗?

网友B:
pc注塑的花盆,能够组装拆分的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你总是问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那我告诉你,好玩。拆了装,装了拆,计划做10种颜色,然后混搭。

网友(点评):
怎么叫奇奇怪怪的问题。这叫了解你设计的发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花盆,日晒雨淋的,为何需要分体呢?体积敏感,是为了发快递方便,防摔吗?

看渲染图。主要还是面对高端植物市场。
实用性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快速脱盆,不伤根。
缺点,贵!

网友C:
方便问下这一整套开了几个模具? 模具费大概多少?
了解一下行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问下这一整套开了几个模具? 模具费大概多少?
了解一下行情,谢谢

晕,给解决问题啊
模具看你材料类型,pc?pp?pvc?
厂家都说南方模具便宜,我在北方也找到了便宜的厂家
开几套模具,那要看怎么设计了,我这大小环 搞得一套模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wryp 朋友是养花的,看到你的论坛发的照片,很是漂亮,必是资深爱好者了。

朋友看看lz这个炫彩花盆设计如何?专业的问题请专业人士点评。

网友(点评):
透明可以看到内部干湿程度,适合控水严格的,比如兰花一类。可拆分也挺好,换盆方便。资深玩家为了换盆,不小心把好花盆搞碎太多了,这个容易抠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给解决问题啊
模具看你材料类型,pc?pp?pvc?
厂家都说南方模具便宜,我在北方也找到了便宜的厂 ...

缺筋,加厚加强,降低装配的精度要求。

网友D:
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 从产品的结构上来看, 我感觉如果用作花盆之类的, 浇水的时候是否会产生漏液 ?是否做过测试?   2. 模具穴数多少 打样的数量至少是模具穴数的三倍以上, 然后做过尺寸测试、互换性测试、功能测试吗? 3.大货前 是否就产品的功能 、产品的尺寸给过规格书 、产品的签样?   我觉得你这些都做好了 ,就不会有你现在的两个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无非就是前期工作没做好,后面就是不停的擦屁股了,现在就是模具厂说啥就是啥,反正模具都开好了 你现在也没啥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晕,给解决问题啊
模具看你材料类型,pc?pp?pvc?
厂家都说南方模具便宜,我在北方也找到了便宜的厂 ...

你这个试模和批量都在一家啤出来的么?试模OK,全尺寸测了么? 如果都PASS,批量不行那找模具厂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 从产品的结构上来看, 我感觉如果用作花盆之类的, 浇水的时候是否会产生漏液 ?是否 ...

1. 花盆都有透气孔 透气槽,漏才正常。
2.就一个穴,互换性有测试没问题,功能也没问题
3.大货前,有做3d打印,讲解了理想的装配模式,试模做了四次。
主要是我只提供了数模,没有给公差,模具有个尺寸干过了,导致后面改了三次
之前没有过注塑pc品的经验,给了个打印样品过去,想着是让厂家定公差,厂家也没注意。
目前就是大改,干过的尺寸,补焊重新加工。
新注塑出来黏的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试模和批量都在一家啤出来的么?试模OK,全尺寸测了么? 如果都PASS,批量不行那找模具厂解决

都是一个工厂做的。全尺寸测量我觉得没意义了,一个是塑料薄壁产品不好准确测量二是改了三次,导致有点混乱了,每次都是在问题尺寸基础上修改。
已经果断让模具厂大改了,找不回来的尺寸焊上重新加工。
现在主要是试模件十多套没问题,大货就不理想。
目前确定的原因有 新料软,黏。
不确定的是大货的尺寸到底有没有像模具厂说的 会变小,如果会变化,为什么其他件不变,

如果都变,那理论上组装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按理说试模的时候没问题,那量产也不会有问题。你可以问问是不是用了脱模剂,尺寸不准的话应该是加工的工艺参数变了,比如保压时间长短就会影响产品尺寸及其稳定性。至于产品本身薄片类容易变形、紧配什么的都不是问题。反正就是你的问题跟供应商提就好了 他都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 从产品的结构上来看, 我感觉如果用作花盆之类的, 浇水的时候是否会产生漏液 ?是否 ...

主要看尾款是否付完

网友(点评):
模具款付完了,大货上千套,发过来一部分,也有付款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花盆都有透气孔 透气槽,漏才正常。
2.就一个穴,互换性有测试没问题,功能也没问题
3.大货前,有做 ...

兄弟, 他在忽悠你啊  !  签样签的是产品样品 ,就是打出来的样品(3D 样品不算签样的)。 你尺寸公差还是要定的,模具厂是不会屌你的,如果你不定 他就随便做了,反正你也没有文件说明, 实在不行签个上下限(就是随便找两个好的,你觉的OK 的件 然后签给他 问他大货能否保证) 让工厂自己看 能否做到上下限 公差范围内,做不到他自己会找你商量的, 你要把问题扔给 工厂。思路要先理清楚。
然后就是模具的问题,一般来说 模具厂是模具厂注塑工厂是注塑工厂 两个是不一样的,当然有些工厂自己也会带模具(就目前来看自带模具的好像都是有点亏本做的意思) ,你的样品是在模具厂 打的还是在注塑工厂打的 先搞清楚,如果样品在模具厂打的,大货在注塑工厂打的 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 两家用的材料牌号 不一样 或者注塑设备不一致  要么就是工艺的问题。 反正你这个问题还是蛮复杂的, 我看起来你不是不经常做PC 的注塑件, 而是你不经常做塑料产品 吧, 你们公司的经验 有点欠缺了, 现在出现问题 蛮正常的。 放平心态 ,把问题扔给工厂,他们会处理的,就是效率会有点慢,你要做的就是不停的给压力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 他在忽悠你啊  !  签样签的是产品样品 ,就是打出来的样品(3D 样品不算签样的)。 你尺寸公差还 ...

我不是专业干注塑的,这是个私事,产品是我设计找工厂生产的。我觉得他们专业,给了个打印的样品,讲了下要求,给了数模,公差也没给模具厂和注塑厂是一家,本地的,之前也不认识。

已经跟厂家沟通怎么解决了。
就是还有这两个问题困扰我,不知道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说试模的时候没问题,那量产也不会有问题。你可以问问是不是用了脱模剂,尺寸不准的话应该是加工的工艺 ...

我也认为通过调整注塑时间等工艺手段能够改善
看来还是得大量的去试验
然后那个刚出来的料,软,黏的问题一般怎么解决?
注塑出来就 过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专业干注塑的,这是个私事,产品是我设计找工厂生产的。我觉得他们专业,给了个打印的样品,讲了下 ...

工厂说怎么解决按照工厂的思路走就行 , 然后料软 粘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产品结构、模具问题、工艺问题、材料 上面选一个呗。装配的话 先保证产品的稳定性,然后装配配合先定好, 基本上差不多了。 没什么东西的,想那么多没啥用, 下次可以找个专业的人帮你开模具,这样不光模具费用 ,产品单价都可以降低一点,而且开模 之前也可以先审核一下产品的结构 ,保证产品本身没问题。 然后 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工厂都是牛马! 不要觉得他们专业,我做这么多年下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 做前 说都没有问题,做后一堆问题没考虑到,做之前都要我自己审核一遍,再发工厂,不然每次都会出点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通过调整注塑时间等工艺手段能够改善
看来还是得大量的去试验
然后那个刚出来的料,软,黏的问 ...

如果只是黏的话怀疑是脱模剂的原因。然后你又说料软那可能是顶出时还没冷却好吧。没见过出来料软的,因为塑胶虽然不像金属那样有固定的熔点,但是状态也是随温度的,见到的从模具里出来就已经是正常状态了。我们试模的时候也是在模椇厂,零件出来后就试装,有问题现场改没问题就封样了,没见过你这种状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通过调整注塑时间等工艺手段能够改善
看来还是得大量的去试验
然后那个刚出来的料,软,黏的问 ...

至于产品过水,也听说有人这样做   过水应该可以帮助快速稳定定型。但是还没见过这样的,产品顶出之后尺寸的确还会收缩,但是这个变化微乎其微,主要的收缩还是发生在模具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厂说怎么解决按照工厂的思路走就行 , 然后料软 粘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产品结构、模具问题、工艺问题、材 ...

目前合作工厂技术水平真的有些差劲,修改模具都没量了产品结构没问题,首批大货就是太难组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