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把工程图和零件的名称同时修改

楼主(2024-06-26):
SolidWorks怎么把零件和工程图的名称同时修改?并且能保持连接。

我想在模型树中把个别几个零件直接修改文件名,用打包功能改名太麻烦了。

网友:
图纸修改名字后要替换参考

网友:
同问,直接改的话要重新定义参考文件,打包改名也是  还得一个个去点参考 不然链接的还是原来的,

网友:
用插件KY工具里面的改名,记得勾选工程图,或者搜索一下宏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8823&highlight=%BA%EA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3326&highlight=%BA%EA

网友:
KYTool  免费版就可以单个修改名称,批量需要付费升级。

网友:
大工程师,批量文件改名,改零件名称的时候会同步修改工程图名称

网友:
这个要用SW自己带的重命名功能,右键菜单里有,这个又联接的改名字,不然外部参考什么的都会断

网友:
凯元工具+1

网友:
下载一个开拔网工具箱,安装好,不需要注册,它有默认功能,你在SolidWorks里从设计树改名的时候,工程图只要和零件在一个文件夹并且同名,那么工程图就会自动跟随零件改名,这是一个被动功能

网友:
用SolidWorks重新命名可以更改零件,但是工程图好像改不过来,但是工程图和零件是关联的!

网友:
使之独立带图版,就是一个宏程序,还有一个重命名带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