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新款的自行车链带传动外变速机构模型

楼主(2024-06-26):
一种谆朴的设计。思路就是加一个二级传动,离合和换挡都在

二级传动轴内联动实现。虽然精巧程度远不及禧玛诺内变速,但是这样降低了工艺精度要求,也就降低了成本,也绕开了他的专利。相比于现在主流的那种外变速,参与配合的主动轮的从动轮是在同一个工作平面,避免了无谓的材料损耗和动力损失

视频演示:
https://www.kuaishou.com/f/X3GmrgOOAepk2d8

网友:
能详细讲一下怎样实现变速吗

网友A:
这个视频看起来好捉急
这个模型太过于简化啊。实际上二级传动抽你放到自行车的什么位置呢。
我看成本并没有降低,动力损失也没有减小

网友:
我也想看它怎么装到车上去

网友:
没有看明白怎么实现变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视频看起来好捉急
这个模型太过于简化啊。实际上二级传动抽你放到自行车的什么位置呢。
我看成本并没 ...

我也看得很捉急,关键的变速原理没听懂,可能是不想外漏吧

网友:
lz建议你将这个视频放在douyin或者b站吧。

楼主:
再说说变速原理:演示上的输出链轮是和轴一体的,其余的那3个链轮是可以在轴上空转的,内圈有棘齿,轴向变化棘齿的位置实现变档。挡位在1档,那么就是1档链轮和轴结合,其余2档空转。.......至于怎样和轴实现离合和变档,有n多种方式, 我是在加工条件比较原始的情况下选择了一种要求不很精密的方式,原件使用了塑料,其实实战的化同样可以使用塑料.安装这样的变速器需要重新设计车架, 改装的可以再焊接个五通,或者加个异形支架,比如淘宝的安装中置电机的支架思路:

网友:
绳子拉动,三个位置分别带动一个牙盘

网友B:
这前面要18速,是不是要整18根链条来装上?我去,好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前面要18速,是不是要整18根链条来装上?我去,好重。

最多五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