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路为什么这样接 这样接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4-06-26):
液压管路 在对接的时候 对中为什么要额外转一到两圈呢

网友A:
查一下环形管作用:
一是好装,二是保证安全和缓压,应该还有,比方精度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环形管作用:
一是好装,二是保证安全和缓压,应该还有,比方精度啥的

网友:
缓冲作用,一般后面就是接压力表

网友:
本意是长度可调,引伸意义很多了吧

网友:
很少见到这种情况
需要缓冲减震的大都是软管连接。

网友:
主要是缓冲作用

网友:
环形管路应该两个接口进深方向有错位在那里

网友:
主要就是缓冲作用

网友:
目的之一是为了减小冲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