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离合器还是什么过载保护装置?

楼主(2024-06-26):
有大神能帮我看看嘛

网友A:
这是什么上面用的  振动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上面用的  振动筛?

一个拧阀门手轮的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装置吧。

搜力矩过载保护器之类的没搜到类似的产品主要是

网友C:
来个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个全图

下面是一个拧阀门的机构

网友:
限制角度?

网友:
不像联轴器,缓冲震动?

网友D:
像自动复位装置

网友(点评):
感觉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自动复位装置

谢谢,我也搜一下类似的

楼主:
还有一件这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件这个

图片太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太糊了

有点像两组导轨滑块和弹簧做的十字联轴器似得。。  想知道这玩意有成品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