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较好的焊接方式

楼主(2024-06-26):
我想问一下304不锈钢焊接,形变比较大,5mm了,有没有比较好的焊接方式(会接触到水)

网友:
工装固定,分段焊接,不要连续。

网友:
不焊接呢,能否局部厚一点做成法兰或者其他形式保证工艺需求?

网友A:
你这是氩弧焊还是激光焊接?要选择热输出量较小的焊接方式,而且钣金结构设计上要能够阻止变形的方法,不是设计工程师怎么设计就怎么下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氩弧焊还是激光焊接?要选择热输出量较小的焊接方式,而且钣金结构设计上要能够阻止变形的方法,不是 ...

是氩弧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氩弧焊

用冷焊机, 或者激光焊机。所谓的冷焊机,实际上也是热输出较小的焊接方式。如果量大,看是否可以冲压拉伸成型。

网友B:
首先拿图纸出来,这个焊接件是干什么的,只是防水挡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拿图纸出来,这个焊接件是干什么的,只是防水挡水么?

用来防水的

网友:
用细焊条埋弧焊吧

网友:
这焊接的颜色分辨 温度过高了  如果没有很强的焊接强度要求  焊接处尽量保证无倒角  这样焊接量少

网友:
只要求防水的,可以氩弧焊不填丝。减少热输入,或采用激光焊,焊接顺序对称

网友:
分段点口固定  说白点就是均分成几段  然后焊个东西上去固定死  如果仅仅是防水  不带压的话  直接气保焊烧就是了 用不锈钢焊丝  讲究点就换成98氩气2%氧气  但其实28气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