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工位数优化求教

楼主(2024-06-26):
各位老哥;

最近看到一个图档是用两个气缸移栽,中间有个无效周转工位是两气缸公共移栽点;  如果用第二种方案,不设置周转移栽点,还能省一个抓手,请各位大师傅看看用第二种方案可不可行,万分感谢;

网友A:
少了空移载点,布局会更紧凑,机器会更挤一点。

网友B:
看节拍,节拍要求高的,作业工位肯定不能作为两个搬运机构的中转位,只能增加你所谓的无效中转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了空移载点,布局会更紧凑,机器会更挤一点。

多谢多谢。那节拍,生产周期什么的时间应该也是大致相同的吧?之前没搞过自动化的东西

网友:
得先计算两个工位的节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节拍,节拍要求高的,作业工位肯定不能作为两个搬运机构的中转位,只能增加你所谓的无效中转位

这老哥的意见听这有点蒙圈啊,节拍要求高,是不是要生产时间短,那在增加个无效中转工位,不是时间变长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老哥的意见听这有点蒙圈啊,节拍要求高,是不是要生产时间短,那在增加个无效中转工位,不是时间变长了 ...

你自己算下节拍,节拍够不够还得你算了才能知道

网友C:
感觉是1的设计比较放心  打比方说 后期发现第一道工序安装会偶尔有问题 会导致后端的安装顺序出问题,这个时候再你觉得多余的空位上安装一个视觉检测就能规避前端NG的产品继续往下工序流动的风险,万事给自己留一线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那节拍,生产周期什么的时间应该也是大致相同的吧?之前没搞过自动化的东西

节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1的设计比较放心  打比方说 后期发现第一道工序安装会偶尔有问题 会导致后端的安装顺序出问题,这个 ...

老哥实在高见,挺有道理的,感谢发言

网友:
跟我之前画的一套组装轴承工位差不多,我少了组装齿轮的工位,给你参考一下,布局还能调整一下

网友D:
多了那个无效工位,防止前后两个移栽机构打架,缩短节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了那个无效工位,防止前后两个移栽机构打架,缩短节拍。

是啊,这样说感觉也挺合理的,论坛里真是卧虎藏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了那个无效工位,防止前后两个移栽机构打架,缩短节拍。

又一想觉得不对啊,这个无效工位是物料的转接工位, 两个气缸的公共移栽点,还是会有打架撞到的风险的啊

网友E:
安装轴承2和齿轮3的搬运载具必须三套。三套载具才能做到同时一个上料一个下料。你的优化方案两套载具只有两套,这里面的动作逻辑多了好多,CT拉长了好多。至于无效位是为了三套载具避让安装轴承1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轴承2和齿轮3的搬运载具必须三套。三套载具才能做到同时一个上料一个下料。你的优化方案两套载具只有两 ...

自动化水这么深啊,越说越蒙圈了

网友:
对这种已经定下来,只是空间布局的场合,以操作方便为主要考虑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