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分度销,伸出轴是螺纹 的标准件叫什么?

楼主(2024-06-26):
如图,功能结构类似分度销,但是伸出缩回轴是螺纹结构的标准件,市场上有吗?大家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网友:
分度销 是不是拿这个改制的吧
https://www.elesa-ganter.com.cn/zh-CN/chn/%E5%88%86%E5%BA%A6%E4%BB%B6--%E5%88%86%E5%BA%A6%E9%94%80--GN-817-NI

网友(点评):
这直接是分度销了,我要的伸出轴是螺纹结构

网友:
看着怎么想热电偶的结构形式呢

网友:
是不是双螺纹差动微调的结构

网友:
怡和达FA工厂自动化零件目录---P384页.

网友(点评):
384页弹簧夹钳不行

网友(点评):
怡和达FA工厂自动化零件目录2022-2023---P384页/P2672.

网友:
弹簧松不脱螺丝?

网友(点评):
也不是,压缩方向和分度销正好相反了

网友:
淘宝带牙定位销

网友(点评):
正解 淘宝搜索伸缩销也行

网友(点评):
都不是,说的前端都是圆销形式,我想要的是螺纹结构,可以直接连接到零件上。

网友:
螺纹圆柱销,标准号为GB878-86

网友(点评):
也不是,功能上我想要带弹簧,可以自由锁死的,差不多和分度销完全一样,只有顶部伸缩是外螺纹结构

网友(点评):
那只能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