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点思路:做一个圆柱体取样设备

楼主(2024-06-26):
因为不知道写在哪里,就打算先发个帖子在人多的地方咨询一下;

这个需求主要是从这样密布的物料里随机5个点取出5根圆柱细棍,直径应该在8mm左右,长度是120mm;物料表面非光滑,质量较轻,不那么容易被带起来,本身带一定的韧性(香烟滤棒)

本来打算是用负压吸来,但是手持的取样器这样设计感觉体积会很大;也考虑过使用夹具加持,但是夹具伸进缝隙的时候感觉会挤,磨到其他的物料;

请教下各位大虾,有怎么样的设计可以安全的取出5根样品呢

网友A:
什么材料?
弱胶粘行的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
弱胶粘行的同步

说是滤棒材料的话,外表面是纸,里面是醋酸纤维;质地较软
如果说是取样设备的材料的话,没有过多的要求

楼主:
一开始是用针扎,但是取样需要保证滤棒的完整性,针扎会影响到取样后的实验。

网友B:
难点在哪里?是随机难?还是取料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点在哪里?是随机难?还是取料难?

随机取样的操作是人手动随机的 ,       因为自己经验比较少,我感觉难点在取样的时候不伤到其它滤棒的情况下精确取出一根。这些棒子在盒子装的是比较紧密的。不知道怎样取出来最好

@ytzhanggj007 感谢大虾点评,那么取料呢,应该如何考虑从上方取料呢,对于这么致密堆放的物料

网友(点评):
取样频率高吗?每天几次?还是每个包装几根?

网友(点评):
如果每一盘都需要抽烟,不妨在底盘上面开沟槽推出几根就行

网友(点评):
为什么问你随机难,就是看你是怎么思考这个随机的,靠人随机取,是没什么意义的,在同一个位置取样也是随机,因为生产是连续的,即便定位置采样也是随机,不要被随机迷惑了

网友C:
反过来 从底部顶呢?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的

楼主:
@ytzhanggj007 感谢大虾的点评,不过这是一个人拿着这么一个小设备到这个盒子里面去随机夹取5根,所以开槽的取样法和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且这个手持设备的体积应该不会很大,相当于是从成品区(料仓里取样),频率的话就是人为确定的;再者,成品区都是用纸盒装起来的;底部开槽推出会破坏纸盒子的完整性,影响后续的转运;这个取样是成品的取样,也不太可能从装箱的时候就抽样出来。

网友(点评):
整箱翻转180°,取样后再翻转回来呢?

网友(点评):
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抽样频率不一样,抽样位置也可以不一样。不一定非要到了最后储存阶段再抽样,也不一定每种抽样都在流程中的同一个阶段。领导也不一定理解深刻,下任务也不一定准确,自己考虑

网友(点评):
很多的型式检验都是破坏性的,尽量避免破坏性,也尽量避免破坏生产流畅性,看自己理解吧。抛砖引玉

网友(点评):
在滑道的合适的位置增加挡块等装置,可以轻松获得需要的样品,不一定非要到了紧密压实阶段再取样

网友(点评):
对,取样要放在前道工序,装了箱再取样增加难度且意义不大。方向错误,累死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过来 从底部顶呢?

@iseebb 他的功能需求就是从上抽出来,从下面就会破坏纸箱了

网友:
这个工况考虑吸就好   重点放在怎么优化吸的结构

网友(点评):
加个视觉,三个电机,固定个吸嘴

网友:
这种换个方向呢

改成垂直方向取料,圆棒不是很多是这么取?

网友:
手持吸尘器加吸嘴,吸一个也好,就吸5下咯,如果太紧的,那人手先抽掉一个再吸。

网友:
用电子厂的真空吸笔吧,现成的标准品,这也不行的话那就没辙了,不能真空,不能针刺,不破坏包装,不能拆开,都限制死了,那这个抽检放在包装后就是不合理的

网友(点评):
谁说针刺不行,取25支,就得到了5pcs完整的滤棒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是用针扎,但是取样需要保证滤棒的完整性,针扎会影响到取样后的实验。

这玩意不值钱吧。

4根长针扎下去,夹取中间的那个完整的滤棒,哈哈哈

网友:
@ahway 大佬有请

网友:
装箱前检测吧,装箱后费钱费力

网友:
伯努利吸盘可以找厂家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D:
为啥要随机?取出来干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随机?取出来干嘛用?

估计是QC

网友:
谢谢邀请。
烟草设备成品检测我印象中不是这样的啊?
拜访过深圳卷烟厂(好日子、红双喜)、长沙卷烟厂(白沙)等烟草工厂,卷烟抽检都是在设备侧面有抽检的工艺孔,直接取料就可以,上料方式类似以下:

楼主的照片中物料已经装箱,这时候要随机取,难度不小。大家的聚焦都在吸取方向,为何不考虑用吹气?

如果可以修改,在装箱前,加一道工序,烟支全部放在一个底托上,底托开有一一对应的小孔(甚至可以均布密孔),每个孔有高速阀门控制吹气(压力、流量可调),这样既可以实现抽检物料,还可以做到随机性。

网友(点评):
你图片中的资料能分享一下么,最近在想一个方案,感觉图中的方案很接近。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的指点,也为我提供了一些方向,不过客户的硬性需求就是从图片视角抽取样品(我也想在装箱之前的某个步骤抽样,这样简单好多);

      综上,需求就是从照片视角从滤棒堆中抽取样品,且不破坏取出的样品和其余部分的样品,越精确越好,手持操作;
ps:目前我的视野较浅,负压和夹具的理解也是我的一面之词,所以,各位能从这个硬性角度出发,谢谢!!!!

目前是手持,后续会把这个手持设备兼容到自动化设备上去(AGV巡检抽检用)

网友:
有关系的话可以去卷烟厂看看

网友:
搞个真空管吸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的指点,也为我提供了一些方向,不过客户的硬性需求就是从图片视角抽取样品(我也想在装箱之前 ...

一定要从顶部取料的话,参考这个思路如何?

众所周知,经常抽烟的人可以实现动图中的自动弹烟效果,原理就是惯性。
那么,要抽检的纸箱放在一个平台上,底部用气缸或者其他结构瞬间给冲击,顶部双层盖板压紧,最上层盖板做成活动结构,漏出需要的5个孔位。只要箱子品质没问题,调节好底部瞬间冲击力和开孔位置,实现自动弹烟的效果问题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从顶部取料的话,参考这个思路如何?

这想象力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从顶部取料的话,参考这个思路如何?

@ahway 很新奇的思路,但是箱子有点重(800*400的箱子),我去尝试一下能否实现,感谢大虾的指点!

网友:
采用真空吸盘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随机?取出来干嘛用?

QC仓库抽检

网友:
方案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