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材料用什么铣刀好用?

楼主(2024-06-26):
现在用65硬度6毫米四刃钨钢铣刀,不耐用做1个产品刀就废了 。这材料超级废刀。加工中心做的,求推荐好用的铣刀。

网友A:
参数错了,镍钛合金,你切削速度多少,进给多少,冷却方式,机床是哪种。一定是你参数错了,就算铣HRC62度的DC53,8MM的刀具,也用2小时以上,
镍钛合金,切削速度40米,进给率0.05以上,进给低了刀具磨损快,因为切削力大,主轴功率要大,15KW/6000转的主轴,8MM的刀,转速1600,进给320,侧切深0.2-0.6,切深不大于刀具直径2倍,冷却最好气冷,气加油雾,因为加工中热量大,过快冷却,刀具会裂,
机床最好选 用硬轨加工中心,刚性好,震动低,刀具不易裂,最少要用两线一硬,多数20W以内的线轨加工中心,只适于加工铝件,
如果是哪种主轴功率5.5,转速18000/24000的钻攻机,这种机不适于加工铁以上的材料,
刀具一定要按刀具参数,早年用白钢刀加工304,一样加工,当年用白钢刀加工304,切削速度15米,进给0.05,加工很顺,就是慢点,8的刀,S800,F160,也没听说过刀具不耐用

网友(点评):
春哥还是有真功夫的。坐等另一个大神来点评点评。

网友B:
Kennametal肯纳铣刀

网友(点评):
高精度铣削可用CBN材质的铣刀

网友(点评):
你应该没有参于过加工,

网友(点评):
CBN刀具一般用于加工铸铁件;合金钢用硬质合金涂层刀具加工。

网友(点评):
高温合金,也是用硬质合金刀具加工

网友(点评):
我有过精密加工行业。说二个事:第一个事,一般加工用Kennametal肯纳品牌相对就的铣刀(供应商会针对性推荐的);第二个事,CBN用于超硬质的精加工,如同衍磨。这方面主要大家没有遇到过,一旦遇到就必须这样子

网友:
褶(zhě)边

网友(点评):
老兄是串台了?好像不是回复这贴。

网友:
普通铣刀加工镍基合金肯定没有效率,如果经常有这种材料应该找专用的铣刀V13621136371

网友C:
加工高温合金,有专用的铣刀,硬质合金材质和涂层要选对。
下图中的S表示高温合金,打了黑点的铣刀,表示可以加工高温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错了,镍钛合金,你切削速度多少,进给多少,冷却方式,机床是哪种。一定是你参数错了,就算铣HRC62度 ...

我参数是6毫米铣刀 1400-2000转都试过 侧刃0.5-1个毫米试过 F进给值300-450    只能做一个产品 10分钟这样 这个是用来开粗的  还是磨损严重  机床是立式加工中心  BT40的主轴
8毫米的铣刀   现在是 0.5侧刃切削   转速1500  进给F500     产品切削的少 反而能做四个  但是磨损程度和6毫米一样
都是切削液冷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参数是6毫米铣刀 1400-2000转都试过 侧刃0.5-1个毫米试过 F进给值300-450    只能做一个产品 10分钟这 ...

机床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高温合金,有专用的铣刀,硬质合金材质和涂层要选对。
下图中的S表示高温合金,打了黑点的铣刀,表示 ...

这个有点看不懂 。我今天问了好几家做刀具的 都没有做这种材料的铣刀  他们对这种材料反而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有没有问题

没有  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nnametal肯纳铣刀

能否具体推荐一下哪款材质的铣刀?

网友(点评):
找到国内的经销商,然后让他推荐。这远比其它人的介绍来得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错了,镍钛合金,你切削速度多少,进给多少,冷却方式,机床是哪种。一定是你参数错了,就算铣HRC62度 ...

我现在也是各种试参数试下来 结果都是一样 有些能做一个半产品有些一个产品 。 我怀疑我的刀具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