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件改了重量

楼主(2024-06-27):
多个相同子件其中一个改了重量(打了孔之类的),然后在明细表里被分离出来了,请问这种情况怎么避免呀?

网友:
打了孔就不是同一个零件了,应该再给一个编号,否则容易搞错。

网友:
按照工厂的逻辑来说,两个零件都不一样,那就是两个零件,应该给两个料号,如果为了精简,可以设计通孔版本,即设计工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