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棒,硬度HRC48-52,直线度0.1/1000的加工工艺

楼主(2024-06-27):
悬赏200话费:

请教六角棒硬度HRC48-52情况下直线度0.1/1000的加工工艺

是这样的,六方轴,材料是45钢,材料成本在含税200元/米含税含运(原材料计划用对面50做到对边44.5),加工成本要控制在200元/米的状态,长度4米,那加工费就是在800元的样子,包含电镀0.03mm包含热处理(45钢电镀0.03mm我打了下硬度一看才HB200样子)。我觉得问题是这样的,热处理和电镀我这里附近都有,不值钱,但是热处理怎么选择呢?是用调质处理吧,他这个材料会弯的不像话,不调质磨加工好了后直接淬火吧我怀疑还是会弯的,一磨又全没硬度了。
客户的意识是报价控制在500元/米内,那加工成本就是只有200元/米了。
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长轴类的产品并且成本可以控制好的啊?
有的话可以加我的V,号码是1860(2-1)5(2+5)72(2+5)5,括号里的数字算一下就好了,因为直接报手机号码的话度娘会收录不方便。

网友:
热处理都会变形,热后再校直就好了。

网友:
用圆棒料,热处理以后再铣出六个面,留有余量精磨。

网友(点评):
用六角钢,圆钢加工更控制不住

网友:
直接买6角方刚钢,调质料,有对边50的

网友:
1.肯定要调质,2.表面还要高硬度的,又要表面高频,

网友:
留点余量,调质料表面淬火,淬火后后再磨,磨完镀硬铬

网友(点评):
我的看法,看看就好

网友:
4米的长度 保证 直线度 0.1mm/米的直线度。需要注意 即便平面磨 也很难

 由于你这个是 硬度比较高  最后一道工艺 建议用 矫直机 进行矫正

网友(点评):
整形机到0.1mm估计也蛮难的

网友(点评):
不难 现在精密 矫直机都达到了 就是这个硬度太高了 我们的直线导轨 基本也是这个操作

网友(2024-09-05):
个人看法,
1、首先从设计角度来说,六角棒选择非标44.5的尺寸,就是市场不通用款,整体加工成本就会偏高,能否在设计上优先优化
2、整体热处理的话就没必要调制,这种轴其实就是表面需要硬度和耐磨度,芯轴部分反而不需要太硬
3、用50的六角棒加工必须粗加工先铣削,后车削倒角,单边余量留0.5-1mm,然后热处理,接着整形矫正,最后上磨床,再电镀
说时候六边加工到尺寸相等是不怎么好加工的,感觉还是设计人员的问题,最好能改尺寸,明明是型材还要再加工没意义,后续量大还是要开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