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进水压力大概是多少呢?

楼主(2024-06-27):
那么泵的进水压力大概是多少呢,怎么算的,还是怎么查的?比如说离心泵,出口扬程32m

网友:
离心泵的吸程一般也就8米左右

网友:
没听过进水压力,如果非要算的最大的话也不会超过大气压,也就是10米的扬程。

网友(点评):
进水管有个盲板,关于设计它的厚度

网友:
如果是吸力,一般都是负压吧

网友:
一般讲扬程的泵都是靠近水池的,除非泵有写的吸程多少米,

网友:
参考连接法兰与标准管径配管法兰在不同压力下的标准尺寸 一般都是2.5MPA以下吧

网友:
感觉是  -0.5~1bar

网友:
什么泵,泵的类型,说了吗?干什么用的

网友:
10-16公斤

网友:
随便找个离心泵的样册,在前面都有吸程计算,Hs = H + (Pv/ρg) + (V²/2g) + (hL + hG),一般来说,水泵进水管道越粗,吸程越小,这些一般说在开放式喷水洒水系统中的。密闭系统的话,只要算好扬程比压降大就行,压降包含管道沿程阻力、高差、设备阻力、三通弯头压损、阀类管件压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