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配合问题

楼主(2024-06-27):
希望大佬们可以帮忙看一下那出问题了,两个齿轮模数都是1,大的25齿小的20齿,
大佬们提点我一下吧,看是哪个配合出了问题,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减速比错了吧,不是25:20吗?你那个22.5:22是怎么来的?

网友:
都选分度圆

网友:
比率不是齿数比吗?

网友:
啮合边线选错了

网友A:
选分度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分度圆

就是选的分度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选的分度圆,不管用

你图里选的不是齿顶圆和齿根圆吗

网友:
直接输齿数比就可以了

网友:
你选错圆了吧,要不就是建模的时候分度圆画错了

网友:
齿轮配合前前加对正配合,齿轮配合输齿轮比,再解除对正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