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关系符号颜色咋变灰了

楼主(2024-06-27):
之前有颜色的 不知道怎么搞的 求改回方法

网友:
齿轮(选项)→颜色→将颜色重设到默认值,试试

网友:
变成黑色不是很正常吗?这不就是完全定义草图吗。

网友(点评):
不一样的

网友A:
是你显示器设置成黑白显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显示器设置成黑白显示了吧

原点不还是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