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我这样标注对不对

楼主(2024-06-27):
  如图,我想保证带轮在旋转的过程中尽量平稳,所以给了个圆跳动的位置公差,不知道这样标注是不是对的,或者有什么更好的表达方式?
  还有这根轴的负载不是很大,我用的是45#,不做热处理应该可以的吧,因为我在带轮那边做了过载保护的结构,所以感觉可以不做热处理了。
  退刀槽的画法是按照国标画的,感觉和别人的不太一样,我都怀疑是不是这样画的了,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各位大佬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24-6-27 17:05):
关于大家说的公差和粗糙度,都写在技术要求里面去了,因为这个工件对这些其实也不是要的这么严,所以就没有特别标注了

网友:
B对旋转平稳不起作用吧。
另外,没有以平面为基准的跳动,用垂直度。

网友:
这图画的,不知是哪个学校?哪个老师教的?

网友A:
跳动没这么标的 ,这么标不合适  需要以轴线做基准    你给这个轴标个直线度算了以前边的公共轴为基准

网友B:
貌似工程出身转机械的,标注有点问题,平时翻翻机械制图的书。
A\B之间需要有形位公差的限制,如果没有,不要给B基准,加工的时候自然就保证垂直了,形位公差这只要给A同轴,0.01同时也能保证圆柱度。

网友:
配合处加点公差,加点粗糙度,轴承位置用那么宽吗?而且,我觉得左右图反了吧?

网友C:
轴向尺寸标成封闭尺寸了。
另外,轴承安装在什么位置?整张图纸既没有公差也没有粗糙度?

网友(点评):
写在技术要求里面了,除非是要求比较严的,都没在尺寸上写出来

网友D:
公差都没,就别讲究同轴和径向了,闭着眼睛做就是了

网友:
退刀槽3.00X2.00可以改3X0.5.

网友:
基准粗糙度形位公差是搭配使用的,图上都看不出来哪里要干哪里不干    不过能看懂图纸就算你是错的也能了解你想表达的意图吧

网友(点评):
这些都写在技术要求里面了,除非是要求比较严的,都没在尺寸上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动没这么标的 ,这么标不合适  需要以轴线做基准    你给这个轴标个直线度算了以前边的公共轴为基准

书上这么写,那我就这么标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工程出身转机械的,标注有点问题,平时翻翻机械制图的书。
A\B之间需要有形位公差的限制,如果没有, ...

   因为我看这个资料上有这么写的,所以找着抄了

网友(点评):
机械手册也是来源于实际,考虑怎么干,怎么测,然后考虑怎么标注。手册固然不错,但A和B之间怎么测怎么干?然后你需要的面怎么干,怎么测?在真实的机加状态就是一次装夹然后干出来,顶多再磨一刀,为什么要引入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差都没,就别讲究同轴和径向了,闭着眼睛做就是了

写在技术要求里面了,除非是要求比较严的,都没在尺寸上写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书上这么写,那我就这么标了呀

好吧  是我孤陋寡闻了。你的基准A与你教材里的标的不一样,你仔细看一下;径向圆跳动本身就说的是垂直于轴线的平面,感觉教材里里的B基准好像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是我孤陋寡闻了。你的基准A与你教材里的标的不一样,你仔细看一下;径向圆跳动本身就说的是垂直于 ...

我的理解是夹住A,靠住B,等于我的轴承是装在A这一段上,并且靠着B这个面,我需要的圆跳动那一段是以这个A和B为参考,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轴向尺寸标成封闭尺寸了。
另外,轴承安装在什么位置?整张图纸既没有公差也没有粗糙度?

也不算封闭尺寸,应该是尺寸链,但感觉这个标法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