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产生7N.M的扭矩,这个尺寸要怎么控制

楼主(2024-06-27):
不锈钢材质,采用渗氮热处理,装了一个9.01的,直接就卡死转不动了,请假一下各位大佬,这个过盈配合的尺寸要怎么控制。

网友A:
金属0.11的过盈,不就是想让卡死的吗?

网友B:
你是要他7n.m的力能转还是不能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他7n.m的力能转还是不能转啊

要转啊

网友(点评):
过盈,还要相对转?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cpu让你干烧了

网友(点评):
相当于是扭矩铰链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0.11的过盈,不就是想让卡死的吗?

一般多少  才能够有一定的扭矩 又不卡死

网友:
一个看似简单的配合问题,把大佬们问懵了

网友:
要转你就设置间隙啊,然后底下这个件把槽开大点,有密封性要求就填密封圈,

网友:
7Nm,不锈钢,估计还容易扭成麻花。

网友:
  请百度 参考内容《过盈量与装配力计算公式》

网友C:
你渗氮热处理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用尺寸精度来控制扭矩,这个有点难呀。两个都没弹性。一个金属一个塑料好一些。

网友D:
通过公差来控制传递的扭矩大小太难了
材料的材质  粗糙度  直径  接触长度   甚至是内容物是否空心都会影响
材质不是很清楚  以图面目测来计算的话  过盈量0.02左右能传递大约7Nm的扭矩

网友(点评):
是的 网上那些很多转轴铰链做的也是不标准 难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多少  才能够有一定的扭矩 又不卡死

你的意思是7N.m以下一起转,大于7N.m主动轴转,从动轴不转?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一字转轴 当铰链用 要达到这个扭力值

网友:
过盈其实就是让孔和轴之间发生弹性变形,一定不能发生塑性变形,根据变形量、弹性模量、泊松比能计算出接触压力,有了压力再结合摩擦系数就能大概算出此处能承受的扭矩了。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的可以,谢谢大佬

网友E:
不知道你这个是干嘛用的,工况是什么样的?
要求7NM的扭矩,误差要求多少?转速多少?工作频次多少?寿命要求?
我司生产的铜网基PTFE复合衬套,壁厚0.5mm,专利耐磨配方,用于汽车门铰链旋转部位,寿命10万次开合门,依然符合扭矩要求
要想到达扭矩要求,旋转摩擦部位不能是钢的,至少是软金属(比如铜),或者塑料(比如PTFE),总之就是要有一定的流动性能

网友(点评):
哦,这个说的就是必须要有塑性形变配合过盈,我觉得这个更合适,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渗氮热处理的目的是什么?

耐磨

网友:
直接买别人现成的一字转轴铰链不就行了?人家都給设置好扭矩的

网友(点评):
买了一个 淘宝那显示是7n.m 实际远远大于7,也是不稳定

网友(点评):
那你可以和厂家沟通,毕竟他们专业的,你让他们去调,自己费这功夫,还不一定搞好

网友:
中间连接一个扭矩限制器,超过7NM就打滑不就行了吗

网友F:
你是阻尼转轴啊,买一个看看结构原理,再仿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阻尼转轴啊,买一个看看结构原理,再仿制啊。

现在是在仿制,这不出幺蛾子了么  卡死了

网友(点评):
因为根本不可能是你这种结构和原理

网友(点评):
拆出来了,也是这种强行挤压进去的

网友(点评):
应该有弹性阻尼材料吧

网友:
结构不对,就算过盈量调出来能达到7牛米,次数多了,也会磨损掉的,后面扭矩肯定也会下来了

网友G:
你中间的槽应该是加o型圈的,增加阻尼摩擦力的,做过这种结构,主要是保证o型圈能顺利装配,不会切断,同时考虑压缩余量就行

网友:
多做几个不同尺寸试都可以试出来啊

网友:
个人认为这种方式非常不可取,过盈配合后的扭矩不止受尺寸影响,还受材料特性、表面质量、装配好坏、热胀冷缩等多方面影响;即使能套用公式,里面的众多物理量你也没办法获知或直接测量(就比如渗氮完了以后杨氏模量你咋测吧,更别提表面和芯部还不一样);而且装配后零件直接塑性变形了,一转起来肯定也不是你需要的扭矩值了;这过程中还会有磨损,套用公式你可能发现即使磨损1μm,扭矩值都会变化非常大。

所以购买现成的旋转阻尼器吧

真要自己搞,我觉得不如用俩摩擦片轴向靠弹簧压着简单,容易算,容易测,力矩随磨损变化小

网友(点评):
确实是,转几下容易发热,并且磨损快,疲劳达不到,目前的这个结构加不上摩擦片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中间的槽应该是加o型圈的,增加阻尼摩擦力的,做过这种结构,主要是保证o型圈能顺利装配,不会切断,同时 ...

靠挤压O型圈产生阻力吗   这种批量咋样,用软材质的估计达不到,偏硬的那种装配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挤压O型圈产生阻力吗   这种批量咋样,用软材质的估计达不到,偏硬的那种装配是个问题

批量也没问题,选个nbr70的就行,而且o型圈是标准件

网友:
这个转一转过盈配合不会磨掉吗?渗氮这么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过公差来控制传递的扭矩大小太难了
材料的材质  粗糙度  直径  接触长度   甚至是内容物是否空心都会 ...

这个说得在理!这样控制扭矩很难标准化。

网友:
这种设计根本没办法量产,任何一点公差变化对扭矩的影响都极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换个思路 把固定件拆成两个件 ,加上转动件 做 3个件 ,然后再思考一下 如何配合  或者再增加一两个固定件这种 ,是不是工艺上会比较好控制一点。  如果不是专业做这种的话 应该是用这种思路会好一点

网友H:
我猜你需要个旋转阻尼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猜你需要个旋转阻尼器

正解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8-09):
这个帖子很有意思,插个眼。
感觉靠过盈来长时间相互运动有点不合理,毕竟有磨损,而且差一点尺寸都会影响扭矩大小。
有没有可能靠其他方式来恒定扭矩呢,目前想到的定扭矩工具可以是扭矩扳手,还有车辆的离合器(车辆离合器扭矩大,可能不精准)。
欢迎大佬能来提供一些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这个是干嘛用的,工况是什么样的?
要求7NM的扭矩,误差要求多少?转速多少?工作频次多少?寿命 ...

请问这个衬套从哪里可以买到呢?淘宝没搜到呀。
还是说只能是通过车企批量采购啊。请给些建议吧

网友(点评):
你做什么用?一般都是批量的;有需要联系我;WX 18246170335

网友I:
同种材料的配合你确定么,一般轴的硬度比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种材料的配合你确定么,一般轴的硬度比套高

目前在尝试,硬度要做到58度HRC    得打防锈油  不然一百多下就卡死异响了

网友:
确定不是间隙配合,然后卡O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