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实现该功能的?

楼主(2024-06-27):
中间检测头是要旋转的部分,右侧一个很大的旋转电机。实物在断电的情况下,手动旋转检测头,可以稳定的停在任意角度,且旋转阻力很小,请教下这是怎么实现的?和电机类型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
电机不要带刹车、配一个合适的减速器

网友:
看上去是专利文件?

网友:
要求有点矛盾,旋转阻力要小  然后还要在任意位置悬停    就像楼上说的配个减速器然后那个检测头重量做轻一点。写专利就是要有的没有的都大胆的往上写,没人去考虑符不符合实际能不能实现  只看你够不够新

网友:
选择好阻尼,应该可以

网友:
惯量搞大点,没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