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变位齿轮问题

楼主(2024-06-27):
现有一对辊的中心距为240,并需要两个辊的线速度相同,辊1外径200,辊2外径300.则转速比为1.5,打算用5.5模数,辊1圆柱齿轮齿数54,辊2圆柱齿轮齿数36。则两齿轮中心距为247.5。需要变位,则如何确定变位系数?求大佬帮忙解惑

网友:
辊1半径100,辊2半径150,这加起来就是250,两个辊的中心距还是240。我滴个神呐

网友(点评):
忘记说,两个辊可以相交,辊上有槽

网友:
看着真累,上个图说明一下

网友A:
建议选用模数5,辊1圆柱齿轮齿数57(变位0.2281),辊2圆柱齿轮齿数38(变位0.2911)。则两齿轮中心距为237.5。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选用模数5,辊1圆柱齿轮齿数57(变位0.2281),辊2圆柱齿轮齿数38(变位0.2911)。则两齿轮中心距为237 ...

你还分析什么?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两个辊的半径加起来超过两个辊的中心距,你说的这东西存在吗。

网友:
什么叫等变位,变位只有高变位和角变位,按你的说法应该指的是角变位,我按角变位算一下外啮合的,都是负变位了,也就意味着你的两个齿轮齿厚变小了,齿顶圆小一些,要校核强度,当然我是随意取了一个负变位0.5,你也可以按等寿命或者等强度去分配变位系数,反正总的负变位就是那么多。

网友(点评):
大神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软件么,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论坛里有这个直接搜索:软件齿轮计算9.5版

网友:
按给定中心距计算总变位系数,再进行分配,一般情况下可查图表分配总变位系数。具体详见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