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指导一下这个提升改如何设计

楼主(2024-06-27):
行程1100mm,提升重物20公斤,升降速度2-30m/min,位移精度±1mm,针对这个条件,这个提升机构改如何设计呢,一开始选的是滚珠丝杆直线模组,但是在高速运行时,噪音在70分贝左右,这个是不允许的,也想过用同步带传动,但同步带更换调节麻烦,也不行,请问还有其他好的方式可以推荐吗?谢谢各位!下图是滚珠丝杆直线模组方案:

网友A:
70分贝都不允许?那有点麻烦了,基本的机械传动都有这么大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分贝都不允许?那有点麻烦了,基本的机械传动都有这么大的噪音

对呀,我们领导说之前的链条传动噪音就很小

网友B:
能不能考虑做些隔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呀,我们领导说之前的链条传动噪音就很小

那就按照领导的来,采用链条传动好了。随领导的意

网友(点评):
后面就问你:怎么不提醒我,你是专业的啊,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按照领导的来,采用链条传动好了。随领导的意

难道领导印象中的链条是带链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呀,我们领导说之前的链条传动噪音就很小

滚珠丝杆传动的噪音会比链条传动噪音大?两种传动的速度一样吗?

网友:
这个速度和精度太难了,除非提早好多减速

网友:
高频热处理

网友E:
同步带呗,又不需要天天换

网友F:
直线电机模组,行程负载问题不大,噪音也还好,就看你荷包多大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步带呗,又不需要天天换

但是同步带需要调张紧和更换,较麻烦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考虑做些隔音

隔音???这个也隔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线电机模组,行程负载问题不大,噪音也还好,就看你荷包多大咯

直线电机垂直安装使用还要增加辅助刹车那些,太麻烦了,而且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珠丝杆传动的噪音会比链条传动噪音大?两种传动的速度一样吗?

他说是的呢,噪音不超过60分贝

网友:
液压配合行程开关试试

网友G:
你丝杠用的多大导程的?
尽量用大导程,降低丝杠转速

网友:
选大导程的丝杆模组,降低转速,模组如果使用直线导轨的,定制选择静音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丝杠用的多大导程的?
尽量用大导程,降低丝杠转速

现在选的是2010的滚珠丝杆呢

网友H:
按最快速度0.5m/s   丝杆肯定不合适噪音满足不了。对噪音要求高就采用非金属导向,速度么带传动链传动都可,经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最快速度0.5m/s   丝杆肯定不合适噪音满足不了。对噪音要求高就采用非金属导向,速度么带传动链传动都可 ...

想的是如果用带传动,到时候带要经常更换会比较麻烦,如果是链传动,精度不太行呢

网友I:
多玩皮带,就不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选的是2010的滚珠丝杆呢

换202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玩皮带,就不难了

更换皮带不是会比较麻烦吗

网友J:
可以参考下拉力测试仪的升降机构

网友K:
有预算不,直接上直线电机+导轨+光栅,精度速度静音都有了,不过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L:
有用塑钢做的模组,噪音很小(igus)。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参考下拉力测试仪的升降机构

嗯嗯嗯,那个一般情况下用的是滚珠丝杆呢,因为它速度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预算不,直接上直线电机+导轨+光栅,精度速度静音都有了,不过有点大材小用了

这个了解过,直线电机没有刹车功能,如果要用垂直状态,还需要增加辅助功能,其次用于该场合确实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用塑钢做的模组,噪音很小(igus)。

这个还确实没了解过,我先去了解一下,谢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选的是2010的滚珠丝杆呢

选25及以上导程
丝杆直径选25及以上的
用高惯量伺服,电机功率1KW及以上,上方布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同步带需要调张紧和更换,较麻烦嘞

怕麻烦就不要做这个提升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