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械手Arm结构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2024-06-27):
如图,产品背对背放在治具上,现在让机构手arm用海绵吸盘从背面吸取产品。现在的问题是两个产品背部靠太近了,有没有什么结构能让arm能够从背面吸?

楼主:
这是吸取的结构,机械手带海绵吸盘。现在的问题就空间不够,想了两天了,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也不能用夹爪的形式,因为要背面朝上放到治具上,治具没有给夹爪的空间

网友A:
线轨和光轴结合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轨和光轴结合的目的是什么?

那是治具上的结构,如图所示

网友:
产品可以放置可以超出转盘嘛?

网友(点评):
不行,客户尺寸已经定好

网友:
两套工装,一个撑开,留足空间,另外一个去吸

网友:
换手就好

网友:
2014年,TCL项目,空间要求也很小。

因此提供了订制薄尺寸吸具解决方案,吸具总厚度36.7mm(海绵厚度20mm)

配合机械手安装支架,总厚度不超过60mm,可以根据抓取空间调整安装位置:

配合PIAB的真空发生器+过滤器,真空抓取效果稳定,排气噪声60~65dB。

网友(点评):
多谢大佬提供的思路,TCL华星也是我们的主要客户。

网友:
抓手别这样设计,抓手中心不要和第六轴中心重合,做个铲子一样的,抓手竖着中间下去,五轴在转动吸取。

网友(点评):
现在想的也是这个方案

网友B(2024-07-28):
今日正好看到一个应用,海绵吸具抓取液晶屏背板,流水线单侧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日正好看到一个应用,海绵吸具抓取液晶屏背板,流水线单侧放置:

在哪里看到的?网上?

网友(点评):
微信 视频号

网友:
从侧边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