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的防坠机构

楼主(2024-06-27):
   刚接到任务:往复式提升机的设计,但是客户技术协议明确要求:要有防坠落设计。
   网上查了资料,提升方式可采用同步带/钢丝绳/链条/齿轮齿条……考虑到成本和负载(1T),打算采用链条传动,矩管作为四立柱,加以配重。但防坠结构迟迟想不到好方法,网上查了些,也咨询了几个做过类似设备的师傅,说是可考虑采用电梯导轨辅一联动机构,有点快要通了的感觉,但还差点意思。可能是自己的积累不够,也有可能是天资不足,理解的不是很透彻,不知道有没有自己做结构又能实现防坠功能的方法,但愿自己能早日想通,希望自己可以在机械社区找到答案或思路

网友:
提升机防坠落设计 其实就是设置一个抱紧机构     不管这个装置 在哪   都是这个原理

网友:
之前拍到一个提升机的抱闸型号,负载和你的差不多,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就是超过额定速度能停住:一个速度检测  一个执行机构(电梯安全钳) 装在升降平台上

网友:
你们这个协议  这是看到别家报价中 你们价低  再来卷你们的功能 ?

网友:
把链条选大些可以吗?

网友:
提升高度多少?常规点的加电子抱闸,如果行程不大,顶部加几个气缸配合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坠落判定:
1.牵引绳、牵引链条等失去张紧力,即判定为坠落状态;
2.电机转速和设定转速不匹配,即判定为坠落状态;
1.防坠落执行机构:参考乘用电梯的防坠机构,当牵引绳失去张紧力,弹簧会驱动抱闸,抱闸抱紧导轨
2.防坠落执行机构:失速后,电磁抱闸抱死导轨同时切断牵引电机电源
注意抱闸的抱紧摩擦力必须大于提升机最大负荷状态下的重力,必要时大于提升机的提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