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一侧内外圈固定,另一侧固定内圈好,还是固定外圈好,为什么

楼主(2024-06-27):
如题

网友:
我喜欢固定内圈,外圈自由滑动

网友:
来个简图,否则不便给建议

网友:
表达得不太准确,固定是不是应该改为定位?所以说你来个图,大家才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

网友:
固定滚珠可好?

网友:
轴承推荐用法是内紧外松

网友(点评):
深沟球不一样,没图不好分辨的。

网友:
这样的吗?固定外圈,内圈有自由度,满足大多数旋转状态应用,不知道你说的固定内圈是什么形式。没图连你说的都不了解是什么样。

网友:
轴承的固定主要实际情况。比如说你的轴承和轴是紧配合,那意味着轴承内圈在转动,而你的轴承盖固定在机架上是禁止的,这种情况你的轴承盖肯定不能固定在轴承内圈上。

网友:
lz来个图

楼主:
简易画了一下,类似于这种,一头轴承内外圈都固定,另一头轴承是固定住了内圈,是调心球轴承

网友(点评):
看图是 滚筒自转,两端轴承属于外圈不动内圈自转。所以轴承外圈紧配可理解固定,内圈需要浮动。同时由于工作后滚筒温度升高有膨胀 预留轴向膨胀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