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枪钻偏斜该怎么控制啊

楼主(2024-06-27):
用直径5mm枪钻打1500mm深的孔,打完后偏了2mm,大佬们,我该怎么优化才能让其少偏点  材料  15-15HS MAX   转速1300 进给每分钟10mm

网友:
导向段磨损了????修磨呗。

网友(点评):
打这么深,后面都是靠已经钻出来的孔导向了。

网友A:
1500/2
不很正常吗

网友: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不行就换更好的枪钻。

网友:
把你用的这把枪钻,只压住把儿,让它悬空,看看会下垂多少。我见过D8枪钻,打接近600长,最大偏移0.5+,后面分析是硬度不均匀,一般也有0.2+。
1500/2,目前我接触到的设备和工艺感觉比较正常。实在不行,考虑两头打?或者改成台阶孔

楼主:
而且特别古怪它是向右上偏 ,要是往下偏我能理解它咋还能跑上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2
不很正常吗

我们领导要求不能超出1mm.........

网友(2024-10-25):
引用 楼主:
而且特别古怪它是向右上偏 ,要是往下偏我能理解它咋还能跑上面呢

材料硬度不均匀吧。
要不就是冷却液太多积累到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