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面怎么画弧齿锥齿轮啊?小白!!求教!!

楼主(2024-06-27):
我用过机械工程师CAD2020来画过弧齿锥齿轮,可那个是试用的,只有30天时间,求教各位大佬有没有其他的插件来画弧齿锥齿轮啊?难道真的就用你算出的齿轮参数来一根线一根线的画出来吗?

网友:
要不呢??????三维导的也不准确啊。

网友:
普通的锥齿轮模型SW用大工程师,UG用8.0版本里的CG工具箱,,双曲线的模型要自己画,目前没插件,,或者买,
插件生产的只能用来看结构,不能用于生产,伞齿轮看参数生产的

网友:
机械制图不是有说齿轮该怎么画吗?看书去

网友:
直接网上搜全参数齿轮,自己更改参数。自己画特别麻烦,我自己尝试过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