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定位

楼主(2024-06-28):
1.如图为基准测的直线导轨,另外还有一块导轨,这两个导轨型号因该不一样吧,不然怎么区分那个是基准导轨呢?2.这个基准导轨使用了台阶定位,但是左侧又搞了个定位块,我觉得有点多此一举了,用右边的台阶定位足够了吧,这样搞算过定位吗?

网友:
两边定位是对的,才一个一般机床,这样的定位块,每个螺丝孔最少1个,

网友:
是用户需要区分还是装配师傅需要区分,厂家设计端定这个导轨为基准导轨,SOP编好,需要告诉你吗
轻载不需要加定位块,重载或者精度要求比较高 都需要加定位块吧,

网友:
这样装是没问题的,而且就应该这样。也可以装的时候用钳子夹住  不加定位块,但是不如这样好。你可以去看看厂家的手册 主动轨和从动轨上面印的标记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担心运行中导轨偏移  比如场合有振动

网友:
1.型号当然应该一样,结构上设计了定位基准的一侧是基准导轨。也就是说基准由结构决定,不是由导轨决定。两条导轨精度应该是一致的
2.台阶面是基准定位面,定位块更多起到让导轨靠紧基准面的作用,所以这里应该叫锁紧块,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导轨力平进行锁紧

网友:
压块可以用标准的

网友:
这样定位是为了提高刚性调节导轨平行度 机床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去数控机床看看,这个才是正规的稳定的做法

网友:
看导轨选型 手册 上面明确说明了导轨安装方式照着做

网友:
一边是定位,另一边是紧固,作用不一样,不是完全靠摩擦力禁锢,更可靠

网友:
左侧的不叫定位块,叫压块。这样导轨才能完全靠死在台阶面

网友:
我们不用区分

网友:
压块的作用是让导轨的定位更可靠

网友:
你不懂就多看看导轨样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