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小车

楼主(2024-06-28):
求大佬给指点一下这个结构可以在轨道上拐弯吗,是新手轻点喷

网友A:
着这是上下拐弯,还是左右拐弯啊。

网友:
拐弯要考虑最小转弯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着这是上下拐弯,还是左右拐弯啊。

左右

网友:
看图不可以
如果轨道有需求可以联系我
承接外包
想了下好像没有我没做过的轨道机器人,前两年都再鼓捣这个

网友:
半径大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不需要指点,你动动手就知道不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