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不锈钢拉丝板材,表面白班现象【啥原因呢】

楼主(2024-06-28):
大师傅们中午好,
下图是描述的情况, 工艺很简单,来料定尺覆膜板料,冲压(拉伸-切边-撕膜-全检打磨拉丝-脉冲清洗(SY-04告诉除蜡除油粉)-烘干)
求教
具体如下图

网友A:
AI回答,除第一条可能跟入厂检验有关其他都是工艺过程因素:

  • 表面氧化:在冷轧和退火过程中,如果板材表面未能得到充分的保护或处理,可能会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形成氧化层。这种氧化层在后续的加工过程中可能会被去除,但残留的部分可能会表现为白斑。
  • 清洁不彻底:在生产过程中,如果板材表面的油污、灰尘等杂质没有被彻底清除,这些杂质可能会在板材表面形成保护膜,当这些保护膜被破坏时,下面的金属基体可能会暴露出来,形成白斑。
  • 热处理不当:在冷轧和退火的过程中,温度控制不当可能导致材料内部结构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快速冷却过程中,可能会导致材料表面出现微裂纹或其他缺陷,这些缺陷在后续加工中可能会表现为白斑。
  • 材料本身的问题:如果原材料本身就存在缺陷,如夹杂物、气孔等,这些缺陷在加工过程中可能会因为应力集中而显现出来,表现为白斑。
  • 环境因素:生产环境中的湿度、温度等也可能影响板材的质量。例如,高湿度环境下更容易促进氧化反应的发生,从而影响板材表面质量。

综上所述,403拉丝板材在冲压后出现白斑现象可能是由于表面氧化、清洁不彻底、热处理不当、材料本身的问题以及环境因素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这些可能的因素,可以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如改善清洁工艺、优化热处理参数、使用高质量的原材料以及控制生产环境等,以减少白斑缺陷的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回答,除第一条可能跟入厂检验有关其他都是工艺过程因素:
  • 表面氧化:在冷轧和退火过程中,如果板 ...

  •   啊

网上查的资料也差不多这意思

    可是这种又是感觉太玄乎,,,

网友B:
    觉得2楼说的第4点很有可能,拉伸时材料内部变形不均,局部出现应力集中,酸洗清洁后出现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2楼说的第4点很有可能,拉伸时材料内部变形不均,局部出现应力集中,酸洗清洁后出现白点。

ENEN 嗯嗯。。  拉伸也不是很大20~2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拆开就这样?还是放了一段时间后?

客户投诉的 那张图

    是我这边发到美国   轮到他们用  基本过了4个月左右

网友D:
    发货前烤箱烤一烤,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货前烤箱烤一烤,玄学

    清洗后  进烘箱的

网友E:
    也有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或在客户储运过程中产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清洗后  进烘箱的

同一批次厂里的报废品没事,客户手上有问题就打防护蜡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批次厂里的报废品没事,客户手上有问题就打防护蜡呗。

嗯嗯  ,,,  主要是到了国外     经常性索赔  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有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或在客户储运过程中产生的?

不清楚啊    海上要i飘好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