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在新产品开发过程选型计算得多吗?安全系数多少?

楼主(2024-06-28):
如题,选型计算有些疑问,请教下大家,比如常见的皮带线,其实负载很小,按照计算的话功率可能不到20w(已经计算了2倍安全系数),但是实际别人的电机用的是400瓦甚至750瓦。还有直线导轨可能12甚至9的都能够满足要求,实际别人用的是20甚至25的。气缸也是一样,按气缸选型手册上查的16(计算2倍安全系数了)的就够了,实际装的是25的。等等
请问各位一般计算这些给多少安全系数啊?

网友:
2倍也不一定安全,工况是一方面,环境,加工,装配等一大堆问题,实际设计时尽量往大了选,小了不能改大,但大了可以改小,厂家一般会推荐安全系数,往往比书上的要大

网友A:
考虑的因素多考虑到了吗?如果考虑到了,相信自己

网友(点评):
完全同意

网友:
产品要考虑的因素不仅仅是计算,举几个简单例子
就拿导轨举例,实际工况9,严苛工况12也足够
1、其他产品有类似长度导轨,但型号为15,,减小采购仓管成本,改为15
2、9的订货周期远远大于15的,甚至面临延期交付的情况(其他标准件同样)
3、客户有可能不按说明书或者理论值增加负载,面临3或者4倍安全系数以上的负载

网友:
电机功率和减速比和气缸负载受力行程要计算下,导轨,丝杆,平带的等其它凭经验了,都要计算做非标时间不够,除非专门做计算有限元分析的专业人士

网友:
选大了没人怪你,选错了你试试看!

网友:
气缸只按照推力计算是有缺陷的,用寿命计算的话力就要小很多(直线导轨也同理)。之前不知道到哪里找了一个气缸的寿命计算,计算了一下,大概是理论推力的1/3(速度越快值可选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的因素多考虑到了吗?如果考虑到了,相信自己

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
新产品开发过程选型计算,除了低速、轻载的非标自动化外,必须滴应算尽算

网友:
算了心里才有底

网友:
不算真没底,尤其是新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