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孔定位

楼主(2024-06-28):
如图,减速机止口套在板1上,板2止口套在模组法兰上,现在需要板1和板2之间最好也搞一个圆周方向定位,但是板1如果再设计止口套板2,估计板1和板2需要再加大尺寸,不想再加大了
  板1通过沉头孔连接板2螺纹,能不能通过控制板1沉头孔的公差来相对定位呢? 这里板1沉头孔是M6的,那么能否做成6.1的过孔是否合适? 这样圆周方向的偏差,通过联轴器补偿减速机轴和模组轴之间的不同锌;
当然板1和板2之间设计止口相对定位精度更高,或者2这之间台阶定位XY方向也可以;

网友:
螺丝锁紧  定位用定位销 或者加工面  或者特殊螺丝 定位螺丝  塞打螺丝等

网友:
这里伺服加模组?没必要定位啊

网友:
取2个沉头孔反向铣精度沉孔,加定位套

网友:
学习一下’铰制孔螺栓‘,就会有在收获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