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测量孔中心距

楼主(2024-06-28):
如图,在实体里面测量孔中心距量不出来,但测量最小距离就可以,测量最大距离也没有。 只有最小距离显示,中心距离直接不显示,
这难道不是软件bug?
是不是实体无中心孔概念? 那为什么最小距离可以测量,中心距离,最大距离就不能显示测量?
我是用的上银模组机器人实体模型测量,我想只要是实体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不是妥妥的bug吗

网友:
可能是模型的问题,是不是别的软件转化过来的?

网友:
如果是其它软件转换的话,有可能是转化过来的时候模型有瑕疵,孔变形了
但只要有弧线就可以自定义,详情见2楼

网友:
就是导入了其它格式模型吧。自建的原码模型文件,不会有这问题的。

网友:
sw本身建模的没有碰到过,有时候第三方导入确实会碰到这种情况,估计是导入的时候没有识别到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