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与旋转干涉,找大神帮忙?

楼主(2024-06-28):
这是一个升降机构,自己画了一个简单模型。没有找到绿色连杆在上下运行时,起什么作用?绿色连杆运动规迹是圆弧,怎么在上下运行时不干涉???

网友:
不是哥们你自己画的模型你不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
附件发个文件啊,图片上看不出来啊

楼主:
不是我自己画的,是抖音里的,

楼主:
小视频,传不上来

楼主:
这是我把视频剪短,大家看一下

楼主:
这是我自己画的简单模型,上下平移,还有左右平移。与实际模型运行不一样,蓝色连杆最低点与最高点是圆弧规迹,与上下平移是干涉的。

网友(点评):
图中原点处实际是有一个关节的

网友:
虚约束,改善构件的受力情况、增加机构的刚度、使机构运动顺利,避免运动不确定

网友:
说明你好多的机构没搞明白

网友:
看着像AGV的顶升结构,那根杆就是约束橙色板的

网友:
这个是双段浮动底盘AGV的升降机构,最下方黄色下面的灰色轴是固定在2段底盘上面的

楼主:
说是一方面,最好自己画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反正我是没搞懂绿色连杆走的规迹圆弧,与上面上下平移规迹是干涉的,除非上平面还能左右移动。实际是没有左右移动的。

网友:
这个没问题,绿色旋转,平台上下中有左右平动

楼主:
实际上没有左右平移,我有个同事去测量了一下类似的机构。说是没有左右平移,抖音上那个发贴的,也说没有。

楼主:
唉,这个机构是AGV顶升机构,不明白明明有左右移动,为什么实际运行中,没有看到哪里把左右移动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