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关于SW里面的螺钉事宜求助

楼主(2024-06-28):
今天收到了别人发的一个装配体,想看下有个螺钉是啥种类及规格的,应该是  内六角沉头螺钉,规格是M5×16.

但是我自己在SW自带的toolbox里面插入了一个对比,为啥两个代号尾标(名称)不同,一个N一个S,而且他的螺钉带了螺纹线,可见图片1及图片2,麻烦各位有空的话热心解释下,看图片他的那个确定是内六角沉头螺钉(GB/T 70.3)吧

顺带问一下,这内六角沉头螺钉(GB/T 70.3)对应的孔大家一般咋标注,图片3那种可以吗,有必要加句注释吗

温馨提示:简单问题诚心请教,请各位口下留情,谢谢

网友:
那个尺寸0.5没必要啊。找一个标准螺栓量一下头部最大多少啊。开孔能确保沉头全部沉下去就可以啊。标准调出来的和实际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
SW有类似沉孔的标注格式Ф5.2V<MOD-DIAM>Φ10.2X90°(V是锥形沉孔符号)
代号尾标N表示没有螺纹标注,S表示实体螺纹线(其实是圆周切割出来的环形槽),还有个C表示装饰螺纹线

网友:
沉头做大点就行了

网友:
SW自带的toolbox,那里面的螺钉没有螺纹线。
沉头螺纹孔,安装M5螺钉,孔径5.2mm感觉小了,6mm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