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CrMnSi的调质处理硬度

楼主(2024-06-28):
请问大家关于30CrMnSi的最佳调质处理硬度是多大的范围?若我想达到1080的抗拉强度,这时候的调质处理硬度HRc一般多少呢?谢谢!

网友:
按照数据看,回火温度越低,抗拉强度越高:

回火温度存在5类:
650,540,425,315,205

从425开始,抗拉强度会超过目标要求:
425 的抗拉极限 >=1150, 屈服极限>=1090 硬度>=340 HV
315 的抗拉极限 >=1350, 屈服极限>=1270 硬度>=395 H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