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激光模切极耳加强筋

楼主(2024-06-28):
1.为什么只有负极有加强筋结构,正极没有?  2.加强筋为什么要双面压?

网友:
锂电材料的负极一般采用铜箔,正极采用铝箔;因为材料性能不一样,所以铜箔需要用加强筋,通过改变结构,达到强化的效果,一面的效果比较差,所以要用两面;

网友:
铜箔比较软,极耳在运行中或卷绕时较容易翻折造成品质异常,用加强筋可以改善铜箔极耳的刚性,减少过程中的翻折现象。

网友(2024-09-10):
因为负极铜箔偏软,也不是说正极不需要极耳加强筋,是看箔材的厚度和留白区域大小决定的。
两面压也是为了保证箔材硬度,其中极耳加强筋也有好几种,点状的、条状的、斜齿状的、人字齿状的,根据工艺不同来选择不同的极耳加强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