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料斗这样设计行吗

楼主(2024-06-28):
被接的料是土豆,是从货车的侧面倒下来接到料斗里面的,料斗下面是传送带,请问大佬们一下设计是否可行?料斗的材料是5个厚的钢板,上口宽度1200,高度700,下口宽度400,总长度18米,两侧肋板也是5个厚的钢板,上口一周63×5的角钢包的边,要求土豆从车上倒下来不能破损,所以在上口排列了胶辊,不知道可不可以,还请大佬们多多指教。

料斗支腿为60×40的矩形管

料斗支腿为60×40的矩形管

楼主:
料斗下面是要配传送带的,图上没有画出来

网友A:
1.钢性弱了。2.不要平放。3.外高内底。4.棍子间隔不要均匀。

网友B:
带隔板的皮带线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钢性弱了。2.不要平放。3.外高内底。4.棍子间隔不要均匀。

担心的就是刚性,没理解您说的不要放平指的是哪一块?辊子间距得均匀,要求土豆要能从辊子之间漏下去的,这个胶辊只是起到一个缓冲作用,不要土豆从车上翻下来直接接触料仓磕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隔板的皮带线不行吗

这个只是接料的斗子,上面的那些棍子不转,不负责传送,您说的带隔板的皮带线是可以的,计划安装在这个料斗下面,负责传送。

网友:
我看的是既然做的是料斗为啥下面会做一个圆弧出来还是朝上拱,这样好制作吗?是为了缓冲一下吗?直接做成斜的出料口做成大小可调节的这样制作是不是更简单省事,

网友C:
两边都会有车卸货吗?

网友D:
从货车上倒下来,可能上宽不太够的样子。不知道多大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货车上倒下来,可能上宽不太够的样子。不知道多大货车。

宽度确实窄了,这个也是我一直不太确定的一点,我从1200改到了1500,车是高栏板的板挂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边都会有车卸货吗?

只是单侧卸货

网友(点评):
那得有单边挡板,,,,

网友:
是不是需要断开设计成几节啊,要不要考虑设备运输拆装。

网友:
首先要画出货车单侧卸货的配合图。因为你要保证土豆不破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