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一题

楼主(2024-06-28):
学习有限元,又不知道怎么判断结果的准确性?可以像我一样,找点书上的例题做一下。就知道结果对不对了。
题目和答案如下图所示:
仿真结果如下下图所示:
最重要的是仿真结果可以说是跟答案完全一样。

答案

答案

题目

题目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
所以很多人用有限元分析是盲人骑瞎马,因为他们并不像楼主一样会去手算验证,科技越发达,大家依赖软件就越过分,还是楼主这种态度值得赞扬

网友:
这是Q235么

网友(点评):
弹性模量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比较合理

图片是啥书 求分享

网友A:
他这个答案是怎么个意思,说的那么复杂,图画那么复杂,结果就是一个轴向拉伸,力除以型材截面积再乘以安全系数就是最大拉应力,不对吧?那应该是许用应力呀。
还有这个章节是组合变形的计算,这个例题怎么一点没看出来组合变形的意思?这不纯粹的轴向拉伸吗。这本教材的全名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答案是怎么个意思,说的那么复杂,图画那么复杂,结果就是一个轴向拉伸,力除以型材截面积再乘以安全 ...

你仔细看题目,这个是拉弯组合,偏心拉伸。
书名是材料力学 第四版 孙训芳主编
我只是截图了最后一步,只间有偏心拉伸的具体计算过程,有点长。我就只截图了一个最后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