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铝板做一个抽屉,板厚多少合适?

楼主(2024-06-29):
宽550,深250,高100。
手动开闭。1mm怎么样?
谢谢!

网友A:
取决于铝板的工艺和你对抽屉结实度 载荷的要求  常规折弯结构肯定不扎实  (放放鼠标键盘肯定没问题) 在折弯中 冲几个加强筋啥的 1mm绝对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铝板的工艺和你对抽屉结实度 载荷的要求  常规折弯结构肯定不扎实  (放放鼠标键盘肯定没问题) 在折 ...

一包A4打印纸差不多,2kg

网友:
你乘重多少

网友:
别说铝板了,你看1mm厚的铁板能做抽屉吗?

网友:
做钣金抽屉一般都是用铁板做的吧

网友:
铝板做抽屉没搞过,到时铁板和不锈钢板做过很多,1mm绝对会软

网友:
在板下面加两条筋,否则不行的。

网友:
用铝板做一个抽屉,板厚1.5mm合适.

网友:
没做过铝的做过不锈钢的,基本和这个差不多大1mm板,得加筋,否则用起来能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