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筋剖开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24-06-29):
有人遇到过这类问题吗?筋特征剖不了,不选筋可以剖开。无法用此剖切线来剖切此模型。请确认该剖切线完全通过该模型。file:///D:\QQ保存\Tencent Files\775244199\nt_qq\nt_data\Pic\2024-06\Ori\033146fd768c0a20d1237d5fd193181f.png

网友:
要不然让剖切线左右稍微偏移一点,拼一个0.05或者0.01,试试看什么结果。

网友:
剖切面上可能存在厚度为零的位置。检查一下三维模型吧

网友:
这是哪个版本的,反正低版本(2016),筋特征,不处理,一样会显示剖面线的。

网友:
这与筋无关的,原因是存在厚度为零的位置。解决方法一是修改3D图,去掉零厚位置,二是让剖切线左右稍微偏移一点。

网友:
装个2022以上的吧

网友:
有时候面坏了,都会剖不开的。stp转过来的图特别容易出现故障,图形修复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