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请教

楼主(2024-06-29):
请教下大家:机加工材料硬度都用的啥单位,HRC?HB?,感觉各个地方这个都不统一啊,好乱。

网友:
一般调质用HB,淬火,渗碳等用HRC。

网友A:
纠正一下,那不是加工硬度,是金属材料硬度。

网友:
硬的用HRC,HRB,HRA,软的就是HB,HV,更软的是HA,HD。

网友:
不同硬度制之间是可以进行换算

网友:
30一下一般HB,30-60一般HRC,高于60用HRB或者V

网友:
HRC标尺的使用范围是20~70HRC,当硬度值小于20HRC时,因为压头的圆锥部分压入太多,灵敏度下降,这时应改用HRB标尺。尽管HRC标尺被规定的上限值为70HRC,但是当试样硬度大于67HRC时,压头尖端承受的压力过大,金刚石容易损坏,压头寿命会大大缩短,因此一般应改用HRA标尺。
HRA标尺的使用范围是20-88HRA
HRB标尺的使用范围是20~100HRB,当硬度值低于20HRB时,由于钢球的压入深度过大,金属蠕变加剧,试样在试验力作用下的变形时间延长,测试值准确度降低,此时应改用HRF标尺。
HRF标尺的使用范围是60~100HRF。HRF标尺是国外使用较多的一个标尺,它是测试纯铜和较软的铜合金材料很好的检测手段。
1.HRC含意是洛氏硬度C标尺,
2.HRC和HB在生产中的应用都很广泛
3.HRC适用范围HRC20--67,相当于HB225--650

网友:
HRC35以下的用HB

网友:
我是按照二个原则来执行的:一、HRC33及以上时用HRC,小于33用HB;二、薄壁件用H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下,那不是加工硬度,是金属材料硬度。

对,对

网友:
送你三个字-----------够得学

网友:
调质HB,淬火HRC,表面硬度HV

网友:
HRC洛氏硬度,HB布氏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