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镀锌后表面有明显的打磨痕迹

楼主(2024-06-29):
求助,焊接打磨后镀锌,表面有明显的痕迹,要怎么处理才能保证表面无痕迹且没有色差?

网友:
先喷砂,再镀锌

网友:
抛光好再镀就可以了,你这不抛光当然不行

网友:
打磨的目的肯定是镀锌的表面有瑕疵,只要保证锌层厚度没问题,那就可以,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好看,或者是样品。我推荐你用拉丝机处理全部表面

网友:
凡是涂镀都会有基底的复映。都需要预处理。

网友(点评):
具体是啥预处理啊?是他们说的 喷砂 打磨 还是什么酸洗碱洗啊?

网友(点评):
基底的复映是啥意思?抖音没查到。

网友:
镀锌不是浸锌。。。

网友:
想要外观好,电镀之前就得先把外观做好,不能指望电镀。就想楼上说的你要是浸锌搞得厚倒是可以遮一遮

网友:
整体打磨吧,没有好办法,底子不好,粉底要涂得很厚,这样就不能笑,否则粉会掉,哈哈

网友(2024-10-09):
镀锌,很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