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耳传动轴管尺寸问题

楼主(2024-06-29):
YBT 171-2014复杂断面异型钢管标准里面有三耳传动轴管型号,但是却看不到尺寸。这个尺寸从哪里找呢?有知道的?

网友A:
有各种尺寸,,百度搜不到,必应搜的,

网友B:
标准只是对于这类异型材指定出标注方法,包括各尺寸的称谓。具体的尺寸由制造商依据应用场合选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只是对于这类异型材指定出标注方法,包括各尺寸的称谓。具体的尺寸由制造商依据应用场合选定。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各种尺寸,,百度搜不到,必应搜的,

好的 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