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问个计算的问题,帮看看AI计算的哪个是对的

楼主(2024-06-30):
为什么我觉得第一个算的是对的,但感觉第二个才符合实际啊,有没有大佬来指点一下?

网友:
GOOD。。。。。就用它算的了。

网友(点评):
但是两个AI两个不同的算法,而且同一个AI就算你问两次可能给你的答案都有区别

网友:
很好奇这个ai怎么用的,求教

网友(点评):
各种AI教程网上多是,用AI最重要的是会提问,这个可以上网学一下提问的方法

网友:
AI只是用来玩玩,做画骗人的行当,严肃的事相信个鬼

网友:
那个加减时间0.5秒,怎么两个答案都没有使用啊。
这个AI懂不懂传动啊,怎么连惯量折算都没有。

网友(点评):
所以感觉AI在专业知识方面还是有点不太行

网友:
慢慢精度就会提高的,相信科技发展

网友:
工程师人肉计算的时候会用皮带线导程吗?我计算这种一般都是参考精研手册上那种计算方式。

网友:
没一个对的

网友:
正儿八经的胡扯,做文科类的工作倒是不错选择;

网友:
AI在 基于数学底层逻辑的计算以及推理不如人的,至少在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