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龙点睛(二)——摇摆椅的制动片设置

楼主(2024-07-02):
分享的是摇摆椅的制动片设置
图片1是摇摆椅的使用状态动图。图片2是摇摆椅的制动操作手柄。图片3是摇摆椅的制动片。
摇摆时扳动图片2操作手柄,图片3的制动片就相互松开;不摇摆时往另一个方向扳动图片2操作手柄,图片3的制动片就相互夹紧。

问题出来了。根据对于干摩擦(即没有润滑剂的情况),摩擦力(F)通常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F = μ × N
其中,μ 是摩擦系数(取决于接触面的材料和粗糙度),N 是垂直于接触面的正压力(即压紧力)。
应该用上下二片就可以达到目的,而这里用那么多片,不就浪费了吗?
当讨论多片钢片叠加与两片钢片之间的摩擦力时,我们需要考虑几个关键因素:接触面积、接触面的粗糙度、以及压紧力如何分布在这些接触面上。
首先,假设每片钢片的形状和面积都是相同的,并且接触面的粗糙度也相同。当只有两片钢片相互接触时,摩擦力主要由这两片钢片的接触面决定。
然而,当使用多片钢片叠加时,情况会发生变化。虽然总的接触面积没有增加(因为每片钢片都是相同的),但是接触面的数量增加了。这意味着压紧力会在多个接触面上分布,而不是仅仅集中在两个接触面上。
在多个接触面之间,压紧力可能会导致钢片之间产生微小的形变,从而增加接触面的实际接触面积(这被称为“真实接触面积”)。真实接触面积的增加会导致摩擦力增大,因为摩擦力与真实接触面积成正比(在相同的粗糙度和压紧力下)。
此外,当有多片钢片时,每片钢片都会受到来自上方和下方的压紧力,这可能会导致钢片之间的接触更加紧密,从而进一步增加摩擦力。
当涉及到多片钢片叠加时,由于真实接触面积的增加和接触面的数量增多,这个简单的公式可能不再完全适用。实际上,摩擦力可能会大于用两片钢片时的摩擦力乘以钢片数量的简单计算。
为了更准确地计算多片钢片叠加时的摩擦力,可能需要考虑更复杂的模型,这些模型会考虑真实接触面积的增加、接触面的形变以及压紧力的分布等因素。然而,这样的计算通常需要进行实验或数值模拟来确定。
最后,欢迎大家来创建出“牛顿第四定律”的新的模型哈

网友:
和我买的一模一样,我那个已经被我座坏了,现在不用操作手柄都可以后趟了

网友(点评):
支撑的铁片断了,我的也是。靠不住了

网友:
理论结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