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泄露?真空腔体

楼主(2024-07-01):
请教大家一个真空不保压的问题?腔室16L,真空腔体在出厂检验过漏气率6.2*10-2次方pa.L/s
腔体主要材质是304不锈钢,腔体的门板是铝合金,内表面电解抛光过。
现在情况是,空抽,介质是空气,关闭挡板阀后,理论来说是保压状态,
但结果是关闭挡板阀就开始升压,从10pa缓慢升压,至10小时后升压到150pa
后面再次腔体捡漏却没有发现漏点,对了,总共抽真空20几次,都是用常规空气破真空的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真空内部虚漏

网友A:
常规空气吸附在内壁,造成虚漏,或者其他部件放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规空气吸附在内壁,造成虚漏,或者其他部件放气

你好啊,这方面资料是在什么书籍上有介绍啊。

网友B:
腔室做的不是很好,普通的正常做出来的背景值可以达到5E-9Pa.m³/s

网友C:
内壁有没有抛光,焊接是内焊吗,有没有死角储存有空气?

网友(2024-09-05):
烘烤过吗

楼主(2024-11-19):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真空内部虚漏

有点怀疑是燕尾槽O型圈哪里没有开个连通的槽,让燕尾槽与腔体内部连接,抽真空的时候顺便把燕尾槽夹层的空气也抽走,这样减少内部虚漏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空气吸附在内壁,造成虚漏,或者其他部件放气

里面没有其他零件,空抽,密封件采用的低放气率的氟橡胶,之前有150度烘烤1小时脱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腔室做的不是很好,普通的正常做出来的背景值可以达到5E-9Pa.m³/s

我也觉得供应商做的不行,感觉电解抛光做的不好,你这个漏率要求我在磁控溅射上看到过,我这个闪蒸要求不是很高,之前要求E-4pa L/S,供应商都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壁有没有抛光,焊接是内焊吗,有没有死角储存有空气?

长方体结构的腔室,内表面铝合金材质和304不锈钢都电解抛光过,铝合金电解之前还做了阳极氧化,不清楚这两个表处会不会反应,出现问题

网友(点评):
真空零件做阳极氧化不是很合适吧,阳极氧化形成的氧化膜如果没有做封闭,微小孔隙可能存有气体。个人看法。

楼主:
150度烘烤1小时过

楼主(2025-05-16):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真空内部虚漏

您好,腔体内部没有其他零件,是空腔体,内表面均采用电解抛光处理

楼主:
烘烤过,200℃2小时烘烤脱气

网友:
几个月过去了,你们找到根本原因了吗?

网友(2025-07-01):
铝合金电解之前还做了阳极氧化,这个有问题,我这边做的腔室和真空门均采用304的,电解抛光,BG值达到5.0E-9Pa.m³/s,要是不计成本的话,最好是316L

网友:
大佬,解决了吗,最后到底是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