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螺栓断裂

楼主(2024-07-01):
各位大佬好
最近需要使用塑料的螺栓,同样的力矩比如1N*M, 但是用力矩起子拧螺钉时不会断,但是拧螺母就很容易断;不知道为什么?
有大佬可以分析下么?

网友:
你得先明白螺栓拧紧的原理,拧紧力是要克服两个摩擦力。一个摩擦力是螺纹间的摩擦力,另一个就是螺栓与连接物体的摩擦力。=现在拧紧力一样  那肯定是螺栓与连接物体的摩擦力在变导致螺纹间的摩擦力变化  然后拉断螺栓

网友:
拧螺母用的是力矩扳手吗?

网友:
应该是手势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