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锈钢半球线切割,到底难在哪里?

楼主(2024-07-01):
本人机械设计人员,请教一个加工问题。买来的3个316L材质的标准半球,厚度2mm。小的半球(外径304)要加工一圈缺口,顶部再削去一块。大的半球(外径404)上下各削去一块。本来我认为这没什么加工难度,就是用线切割割就行了,于是就让钣金加工厂找人加工(因为加工完还要焊上一些小板,所以都交给了钣金厂)。结果钣金厂反馈说找了好几个机加厂都说不好加工,具体哪里不好加工也说不清楚,一会说精度达不到(原来缺口宽度上偏差是+0.1,现在我改成了+0.5),一会又说做夹具很麻烦。我的理解是,用线切割0.1可以轻松达到吧。至于夹具,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夹具,压板压一下就不就能割了吗?线切割又不是机床车削,不需要夹得多牢固。所以各位,这个加工到底难在哪里?用线切割能不能加工?

网友:
能加工,也容易,数量小就线切割,数量大就做模具上激光

网友:
如果压板压,需要6次装夹,每次装夹不好找基准;所以必须做工装或者上分度盘;如果是单件,并且预算有限,人家不是不能加工,只是推脱;费老鼻子劲了。

网友:
还是去五轴激光吧

网友:
缺口是对称的吗?如果不对称确实不好线割。

网友:
量少,线切割的话装夹定位次数多费劲,懒得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