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r13和3Cr13做轴类零件,淬火后回火硬度多少合适?

楼主(2024-07-01):
第一次用不锈钢,请教一下2Cr13和3Cr13做轴类零件,淬火后回火硬度多少合适?

网友:
一般来说硬度是要你设计需求定的,然后你反过来选材料适不适合,你现在反过来问有点怪!不过这种应该淬火后低温回火一般可以到HRC42左右,但如果是高回的棒料一般也就190HB左右把,所以硬度是要你定的,然后这个材料硬度范围差不多HRC20-42之间能满足就让热处理厂去弄就好了!

网友:
3Cr13起码HRC55

网友(点评):
你这是做刀的刃口差不多。做轴假如像电机轴,就差不多23到30多

网友(点评):
就样说吧,这种材料用在微型马达轴上时,隧道式淬火炉,出来就是HV550~700

网友(点评):
嗯,接下来就是回火了

网友(点评):
是的,进柜式回火炉